楼主(2006-11-20):
用STEP7组态 RTD 模块(4线热电阻),连接硬件后发现部分通道输入不稳,抖动幅度较大,而且是双数通道才这样.把通道输入组态改为3线后正常(此时外部连接仍为4线热电阻).不得解,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关于RTD模板(6ES7 331-7PF00-0AB0或者6ES7 331-7PF01-0AB0), 通常在RTD模板的前端连接器上要接PT100的4线(高精确度). 在PT100电缆线在仪表侧, 做好屏避层接地!

你的解决办法, 看起来很奇怪! 把通道输入组态改为3线后正常(此时RTD模板外部连接仍为4线热电阻).

再检查一下你的硬件组态, measuring tpye-----RTD-4L; measuring range-----PT100 Std(精度0.1)或PT100 Cli(精度0.01); temperature coefficient-----缺省值.

能说说你的读温度程序是怎么编的吗?

楼主:
读温的话是按模块输入值除以10来处理的.在线看是模块输入值就不稳,应该和程序没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读温的话是按模块输入值除以10来处理的.在线看是模块输入值就不稳,应该和程序没关系的.

网友A:
飞扬_周:  请问你的PT100电缆线的屏避层接地做的怎么样?

楼主:
我把PT100直接连到模块上的,中间没有中转.
我估计还是哪里的设置没弄好,再查资料.感谢各位指导.

网友C:
1 接地
2 加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