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哪个快速熔断器是假冒的

楼主(2006-11-20):
快速熔断器是保护固态继电器的,遇到了假冒的就麻烦了

网友A:
看不出来

网友B:
左边的是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是假的!
怎么看出来的啊?

网友B:
熔芯的材料与结构,确定左面是假的!

网友D:
拆过150安速熔,片子象是右图,是银质材料,不象是黄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拆过150安速熔,片子象是右图,是银质材料,不象是黄铜的。
有点道理,银合金的居多。左边更像是假的,右边的不好说。

网友F:
里面的熔芯的材料看过去左边的是假的,右边的看不出来

网友G:
左边的是假的,因为熔断器的熔丝(大电流)截面积一般情况是不允许相同的。这样是为了有效的利用电热原理将截面积小的部分快速熔断。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左边的是假的,因为熔断器的熔丝(大电流)截面积一般情况是不允许相同的。这样是为了有效的利用电热原理将截面积小的部分快速熔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是假的!

老兄啊!你真厉害,一眼就看出假货了。那假货害的我们好惨啊!熔芯不毁毁快熔。或者直接炸固态继电器,还有一次把总闸给顶了,而熔芯居然没坏,而 右边的没出过这样的事,但感觉还是不怎么正宗。

网友I:
还真没拆过这个,明天拆一个看看

网友J:
同意10楼的说法

网友K(2007-04-21):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是假的!

不错的,我认为熔断丝应该是变截面的,从结构上看出来右边比左边的较为正规一些。

网友L:
都是假的,右边的假的真一些

网友M:
从内部熔体分析,两个都是假的

网友M:
作为快速熔断器,最重要的是选用高纯度的银作为熔体,因为银的熔点低。变截面的熔体设计也是必须的,但变截面是根据电流大小而定。如果楼主所使用的快速熔断器电流不大,一定截面的银丝或者合金丝也是可以的。但楼主所用的两个产品,都是温州柳市的产品,第一熔体都是用的铜,而不是银,充其量算是慢速线路普通保护,根本不是半导体保护。二,从右边的变截面看,其变截面加工的很不规则,精度根本不够。可以说十分粗糙。三,作为快速熔断器陶瓷管要采用75氧化铝陶瓷,而从楼主的残片看,应该采用的是普通电瓷,强度不够。四,熔断器的铜帽应该采用T2紫铜,电镀银处理。而这两只都是镀镍,电镀层也不够,起皮了。

所以说这两个都是李鬼,建议都不要用,选用快速熔断器最好选用西安厂家出产的,不要选用温州的。

西安西联熔断器制造有限公司
何浩 139 928 699 08

楼主(2011-08-27):
快熔全是河南新乡市德力西总部购买的,现在不用快熔了,全部换成1p断路器,居然效果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