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0):
我公司上个月因为电容补偿不够使公司多交了2W元的电费,以前都是电力公司倒添2000多元钱的,但这次有并联电容坏了,但又不知道是哪个坏了,所以想问一下用什么工具可以测量?打电话问厂家,厂家用的是大型仪器测的,像一般的用户不可能像厂家一样买大型仪器的.有知道的帮帮忙,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楼上的方法可以一用,不过还要看电容器的标称电压,不同的标称电压实际电流有点变化,

你的问题有可能是:电容柜的投切问题!

网友B:
400V电压.

楼主问的是测量的简易方法!
实际应用中,电容器的故障率是比较高的,而往往因为缺乏有效的检测方法而无法判断!

网友C:
用钳表测电流来判断,简单易行。但一个柜中坏一两个电容,功率因数不会降那么多吧?如果损坏的多,是不是有其他问题呢?或着是电容未及时投入呢?

网友D(2007-03-20):
不会也像楼上的朋友说的一样没及时投入吧

网友E:
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信老师的方法很简单,也很有效,jshspgh分析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综合一下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F:
电容补偿够了,为什么电力公司还要倒添钱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