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0):
我用西门子200的PLC
的时间继电器控制端使用m0.0控制的,m0.0是很多逻辑的结果,当m0.0为1时,继电器计时,到达设定值,继电器线圈不触发,时间继电器号其他地方没有用,无语法错误

网友A:
你用的是哪种定时器,按照你说的应该用通电延时定时器。肯定可以的

楼主:
延时通的,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m0.0逻辑过于复杂,如果把定时器放在FOR语句里,也会有问题

网友A:
跟m0.0没关系的,你现在的情况是计时器也计时,只是在时间到达设定值时,线圈不工作。如果是m0.0的逻辑问题,那只可能是计时器不工作,或者没到达设定值时又断开了。那你可以先换个点看看,换个没用过的点。模拟下看看

楼主(2006-12-22):
我m0.0换成输入点就没事了

网友B:
呵呵,M0.0根本就没有工作过!所以计时器也就不工作。

网友C:
调试一下看看M0.0接通没有啊

楼主:
m0.0当然工作了。连这点都不懂还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