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0):
由于我们公司里的操作工素质一般,我上位机画面上有个仪表连锁解除按钮,我希望加个密码,只有少数的人能操作。谁能告诉我具体的步骤??谢谢

网友A:
1  用户管理器内建立用户并授与相应的权限
2  在按钮上属性中设置授权等级
3 你需要在画面中组态一个用于登陆系统的按钮。

楼主:
你所说的授权等级是什么??我已经作了个按钮,但是当我运行的时候点击它,没有出现要我输入密码的对话框。

网友B:
在按钮属性的安全项目内选择权限级别,在用户和组中设置相应的用户名,密码和权限

网友C:
其实你可以将这个按钮作为一个调用另一个小画面的接口,然后利用画面的访问权限来实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