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6-11-20):
各位大虾!
 小弟我有一事请教各位大虾,我与前几天测的一设备的扭力为15N.m(经过1:20的减速机)现我要选于此合适的电机,请问我该选多大功率的电机?怎样计算?如若没有经过1:20的减速机那么它的实际扭力为多少??
                                                       谢谢各位大虾。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本人不会..

不过还是帮你D 下

网友B:
一般来说:转速和扭力成反比,速比为1:20,则电机的扭力就被放大了20倍,设备扭力为15Nm则电机的额定扭力就是15÷20=0.75Nm
仅供参考

网友B(2007-01-06):
不好意思,很久没来了。
你要告诉我电机的额定转速,或空载转速,才好判断的

网友C:
需要知道转速

网友D:
直接用测速器测一下现场的转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