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密码

楼主(2006-11-20):
请问有谁知道在STEP 7 300中怎么给OB、FC、块单独加密。用的是LAD语言。

网友A:
你把梯形图转换成Sources文件。怎么转换?首先你随便打开个块,在文件菜单下面有个
Generate Sources...  点击,然后输入个新建的Sources文件名称。再把你想要加密的块添加到
Blocks Selected里面,单击OK。再关闭所有的块,在SIMATIC Manager下面,点击左边的S7 Program(1)下面的Sources,右边就会出现刚才转换后的Sources文件,双击打开,在Title下面加上know_how_protect,就可以了。现在你再回到Blocks下面就会发现相应的块上面有个锁的图标。

网友A:
加上know_how_protect以后要编译并保存。如果要修改,再打开相应的Sources文件,进行解锁,即在know_how_protect前面加上 //,编译保存就可以了。注意不要把Sources文件给删除掉,否则以后无法修改你的程序。

网友B:
又学了一招,谢谢了!
不过有一个问题哦,没有保护密码,对知道解密途径的人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哦

网友C:
谢谢,又学到了点,呵呵

网友A:
没有密码保护没关系,你在下载程序到PLC里面去的只是这些功能块,而没下载源程序块(即Sources文件),所以其他人从PLC上上传到PC机上后只有功能块,没Sources文件,看不到你的程序的。只有你的PC机上有Sources文件,才能解密进行修改。

网友A:
其实密码保护的只是上传和下载。而不是对具体的文件加密

网友D:
S7-300加密码有何用处,几秒钟就解开了,无论是块加密还是PLC加密都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