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想做PLC的....

楼主(2006-11-21):
现在PLC的市场几乎全部被老外控制了,即使能做出自己的PLC如果指令不兼容的话,估计很难推广,做兼容的后果大家都知道...., 没办法谁叫别人比我们做的早呢?通常先做的能成为标准,然后就卖标准, 那后来者呢?难道就样延续他们的标准吗?或许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科技的进步使很多的设想都成为可能,或许有什么(装置)能比PLC做的更好,更方便,更稳定,更重要是自己的产权的产品,就好像当今火热的(ARM)一样在PC和单片机之间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定位点一样,如果目标看的更远一点,国人肯定能做到.

网友A:
到底什么是PLC ?是一种特制的芯片?
还是由一种单片机,继电器组成的板子啊?
http://www.plc-world.com/shop_view.asp?id=7
这个网站写的  微型PLC系统-B20ER
组成就是ATML的ATMega64/128 AVR CPU 和继电器等外围组成的一个工控板啊
这个就是PLC? 那不就是一般的单片机系统啊
还看到什么FPGA PLC 无非就是FPGA控制继电器
这样做了还要外面再编程,不等于还要二次编程了。那稳定性应该不如一次性单片机编程好啊。 请各位指教。我原以为PLC 是一种特制的芯片。
我现在的理解是 PLC 就是一个单片机或者是CPLD,FPGA等控制器加上继电器组成的一个硬件和初始的程序,然后可以根据需要再次编程的一个整合的东西。是这样的吗?

网友B:
没错啊,PLC有的用intel的386-486-586CPU做,还有的用arm的做.
硬件方面当然要考虑筛选,拷机,环境试验,防干扰设计等等.
其实就是有个底层软件的计算机.软件的考虑当然不能像ms那样,要不断升级,有不断的病毒,那是ms的卖点,但不能作为PLC的卖点.简单(控制权和上下载运行),稳定,实时是主要.稳定性不能说一次性编程就好.通用的标准语言(易学,专业要求接近应用),灵活性(可修改逻辑)作为一种代替传统继电器的智能组合.
现在有个误区,很多做单片机的高手和IT精英(特别是国内)看不起做应用的(PLC编程和HMI设计),总认为做底层些的就牛和高深,所以也就很少涉足PLC标准和软件的开发.这些IT精英言必称.net,asp,其实都是在ms的圈子里像驴一样转(.net他们又没能力自己做出来);同时他们又是市场盲,看不到PLC在工业应用的巨大市场和机会;再加上没有长远利益观念,不知道细分市场带来的好处和利润.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A:
我想学西门子的PLC 请问是不是去买个PLC控制器 然后买个下载线 用西门子的软件就可以开发了呢? 西门子的软件哪里有的下载? 我想学S7-300  和 S7-200系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个误区,很多做单片机的高手和IT精英(特别是国内)看不起做应用的(PLC编程和HMI设计),总认为做底层些的就牛和高深,所以也就很少涉足PLC标准和软件的开发.这些IT精英言必称.net,asp,其实都是在ms的圈子里像驴一样转(.net他们又没能力自己做出来);同时他们又是市场盲,看不到PLC在工业应用的巨大市场和机会;再加上没有长远利益观念,不知道细分市场带来的好处和利润.

同意,希望有人能做这一块的工作。

我有一个想法,现在的PLC的底层软件应该有许多不用做了,原来个人计算机不发达时,用编程器,许多检测功必须要做在PLC里,现在这部分功能完全可以做在编程软件里了,由计算机来完成。无论从体积和成本应该都是可行的。

而且如果这样,PLC的指令完全还可以简化,
比如,数据运算方面可以尝试用计算机的类似C的语言。或类自然语言。

最近,我在编一个能够自动转换各PLC的语言的软件。
刚刚起步,呵呵,

网友D:
同一厂商的PLC语言都不兼容,有些指令在某一系列中支持,换到别的系列中就不支持,要想做到自动转换各厂商PLC的语言,不光是指令的替换,部份指令需要用一段程序来替换.需要下相当大的功夫才行.
佩服6楼的.

楼主:
同意楼上的说法, 因为有些指令是针对某一专用功能的,它对应PLC内部某一处理过程序,因此可能转换后可能某些PLC不支持. 我比较主张用流程图来取代现有的梯形图开发程序的传统模式,,它已经很接近自然逻辑语言.

网友E:
俺想做,但功力不够呀。

网友F:
为什么不能制作一个适合你的plc呢?先不去考虑其它的厂家的plc兼容问题,把自己的做好,再推广,最好能做成自己的标准!

楼主:
最难的是采用哪种手段作为控制器的二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