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1):
请教一下高手们,我的用电设备的额定电压是~220v,如果接在380v的回路中。那么设备的功率是按220v计算,还是按380v计算。

网友A:
用零线不?

网友B:
你不用计算了,你的用电器都烧了,还去计算功率?

网友C:
嘿嘿嘿!把用电设备串起来使用也许可以!信老师您说呢?

网友D:
你还想电阻分压呀

网友E:
那要看是什么用电器 不是所有220的接到380上都爆的 比如加热装置 电阻  等等
具体的要看你是什么样的用电器

网友F:
如果不管设备过电压只计算功率,当然应按380v计算

楼主:
原来是这样哦!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别人问我的,我不确定所以上来请教你们了。

网友G:
要看情况,原先若是三角形接法,可以接成星形接法就可以接上380V了。这样的话功率好像是有变化的

网友H:
是单相还是三相 三相的倒成星行 功率不变

网友I:
若是单个设备为220的就不能接在380上,若是三个就可按星接。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那要看是什么用电器 不是所有220的接到380上都爆的 比如加热装置 电阻  等等
具体的要看你是什么样的用电器

说得不错!
例如220伏的电炉丝,接到380伏的电源上,通常可以使用,但寿命会大大缩短,此时的功率为原功率的3倍。

网友K:
没有这样用的吧

网友L:
三相的的改成星形接到380V电源上,虽然相电压为220V,但相电流也随之改变,不再是接在220时的相电流了,因此功率也应发生变化吧

网友L:
额定电压指的是线电压,三相的都是380,只不过是星接与角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