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1):
我单位有一台55KW富士变频器  型号FRN  55P9S-4的变频器欲更换为 FRN  55P11S-4,不知可不可以?安装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他们之间有何不同?

网友A:
从功能上来讲是可以的;
先找本P11的说明书看一下;

网友B:
参数不同的,对比一下调校即可,呵呵

网友C:
一点问题也没有,只是调整好相应的参数

网友D:
P系列是富士公司的风机水泵类负载专用的变频器,
现在主流是P11系列,P9是过时的产品,
不知道现在还在生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