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1):
各位高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三菱PLC FX2N 编程线的制作方法,我看了很多资料,但是还是不太清楚。  一端是8针圆孔,它的各个引脚定义是什么。还有我们用的是一个RS232/422的转换器,转换器有6个口,分别是RXD+ RXD- TXD+ TXD- GND 9V 请问高手们如何连接,详细说明。联系QQ:75462564

楼主:
6      7       8
            3     4     5      连接25
               1      2

1————————15
2————————2
3————————7
4————————16
5————————12
6————————20
7————————3
8————————24      25并口    5-8-21 短接    18-24短接,这样对吗

我想知道  8针圆孔 哪个是RXD+ RXD- TXD+ TXD- GND

网友A:
如果用触摸屏连接的话,我知道

网友B:
买一根吧,不贵的
做比较麻烦
做的不好把编程口损坏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