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1):
请问mm420我用的时候怎么每次启动都是以默认值5Hz启动,怎么才可以修改这个数值阿??
   还有怎么样才能关机记住上次运行的频率阿?就是停机后再启动是以上次停机的频率运行!!
   请达人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mm420我用的时候怎么每次启动都是以默认值5Hz启动,怎么才可以修改这个数值阿??
    还有怎么样才能关机记住上次运行的频率阿?就是停机后再启动是以上次停机的频率运行!!
    请达人指教!
前面是启动频率的问题,看说明书。后面的问题比较困难,好多变频器有自动再启动功能,但是不是从故障频率开始。一些变频器可以记录故障发生时的频率,但是要以上次停机时频率运行有困难,即使能记住了也有升速时间在里面,从零加速到频率设定值的速度终归是有时间过程的。

网友B:
达人回答的非常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mm420我用的时候怎么每次启动都是以默认值5Hz启动,怎么才可以修改这个数值阿??
    还有怎么样才能关机记住上次运行的频率阿?就是停机后再启动是以上次停机的频率运行!!
    请达人指教!
你这个装置现在使用了内部的“电动电位计”。所以,开机既有5Hz的给定,这是工厂设置参数,将参数P1040=0即可修改。

同理,将参数P1031=1即可实现你的“记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