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6-11-21):
我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
 主机采用FX2N-48MR,模拟量模块FX0N-3A,来控制一个水箱的水位,水位通过传感器转换成1-5V的信号,此信号给模拟量模块,通过程序处理,转换成4-20V的电压信号.不知道该程序怎么 写,望各位帮忙!!!1

网友A:
找一本A/D模块说明书,上面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B:
处理成4-20V的电压信号?

网友C(2007-05-03):
4-20ma电流吧...

我也正在做...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D:
FX0N-3A可以接受DC0~10V的电压信号;
详细使用方法看一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