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1):
我在配置PLC和WinCC通讯连接中遇到通讯无法建立的问题。
   我们使用的是S7-300的PLC,使用wincc5.1demo,使用DP插头和电缆将两端连接,其中一端是PLC的DP模块,一端是CP5611通讯卡。
在wincc端的操作基本如下:
   首先,在PG/PC里测试了profibus的连接情况,选择CP_L2_1: -->CP5611(PROFIBUS)
按Diagnostics按钮,进入PROFIBUS/MPI Network Diagnostics
按TSET,显示OK,在Bus Nodes中选Read,也能读到站号0和2(0和2前打勾),表示PLC和cp5611的连接正常(0是CP5611的站号,2是PLC的站号)。
然后我在wincc中的变量管理器中添加s7 PROTOCOL SUITE驱动,选择profibus(或profibusII)通道,在新建连接中设置s7网路地址为站地址:2,段地址0,机架号0,插槽号2,并定义了两个变量关联到地址(QB,输入,输出都试过),将两个变量关联到两个输入/输出域控件,启动PLC和wincc项目,但是输入/输出域始终显示为暗,连接无效状态。始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PLC端配置是另一个同事完成的,大致配置如下:
   在SETP7软件里面建立个项目,然后新建SIMATIC 300,双击里面的HARDWARE,打开窗口HW CONFIG,建立0号机架,把CPU配置在2号插槽,双击DP建立DP网络,并把地址设为2。之后下载入PLC运行。
   我们第一次涉及工控方面的工作,请熟悉wincc和PLC通讯的朋友帮忙看一下,指出一下可能的原因,十分感谢!

网友A:
1.如果你用的DP模块进行通讯的话,试着将WINCC连接设置中的插槽号改为DP模块所在位置的号(这个我也没做过,不太清楚)既然上位机能读到地址,我想就是WINCC设置的问题了,.
2. 请问你用的什么CPU,如果自带的有DP或者MPI口的话,可以直接连到CPU的通讯口上,如果必须用DP模块进行通讯,那么DP块里的设置是否正确呢?

网友B:
用WINCC 和PLC通讯的时候,要把CP_L2_1: -->CP5611(PROFIBUS)-wincc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WINCC 和PLC通讯的时候,要把CP_L2_1: -->CP5611(PROFIBUS)-wincc才行。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