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上电后故障F0052

楼主(2006-11-21):
我是刚接触变频器的,不明白的!麻烦高手指点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啊!说明书是建议换变频器的!

网友A:
第一张图告诉你,要每半个小时改变一次电压从25%--50%--75%--100%的充电,是这样吗?

第二张图,告诉你,这个变频器的功率组件是坏的。上电之前,用万用表先测试一下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端子(包括直流母线端子),确认有没有问题,然后再通电充电,就稳妥了。

网友B:
我总觉得西门子的东东质量有问题,我用一台新的变频器,上电后就不行。触摸屏更是出去一块坏掉一块,TP270的那种触摸式的,居然连焦点都跑掉了,让人找不着北,差点出伤人事故。
不知工控网里的朋友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呢?

楼主:
充电是完全按照这个来做的
我们是有9台一起做的,万用表静态测试数据都是一样的呢!就这个报F0052
谢谢版主,解决不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