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1):
[]
接到一批MM440,90kw;据说2年都没用过,一台在做电容充电中当电压加到70%后过一个半小时板子冒烟,还有一台做整机老化(三相电通)当电压加到70%后过一个小时板子也烧了!  现在还没解体检查.想请高手分析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对于这种来历不明的MM4变频器。怎么能不先检查就通电呢?太冒失了。盲目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的。其实可以通过事先的检查,判断好坏,然后谨慎通电。

方法如下:

第一,标示的辨认,首先知道他的出厂日期,这很重要,知道该变频器是不是新的,已经出厂有多长时间了。以此判别应该怎么通电。MM4的标示有一个出厂编号,它记录了该装置的出厂日期,怎么辨识呢,MM4的手册里给出了实例。而且,根据变频器的闲置时间长短,怎么充电,也做出了说明。这样,在拿到了一个未知的装置以后,通过这种辨识标示,就能提前作出对该变频器如何通电,怎样预充电的计划了。

第二,用万用表事先对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端子测量、直流母线测量,来判断变频器的功率元件部分是否完好。怎么测量,可以根据通用变频器的标准电路形式,以及万用表的基础知识,自行测量。主要目的是检测变频器的强电部分,是否有短路、击穿现象。这作为通电之前的安全性检查非常必要。

第三,当变频器做完了上述的两项检测以后,对变频器进行预充电和通电。执行变频器的工厂化设置(工厂化复位)。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MM4系列的装置,在进行“工厂化复位”的过程中,要对自身的系统进行自检,如果控制系统的软硬件有问题,自检是通不过去的,要报错,如果自检顺利完成(工厂化复位自动完成),说明其控制部分应该是正常的(主板部分)。

综上三步,基本能确定该变频器是否完好。当然也有其他的特殊情况,比如,触发环节检测不到,还要通过进一步的调试来确认。总之,西门子的传动控制器,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可以自检。使用还是很方便的。前提条件是,你一定要了解他,知道他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基本操作方法。用起来一定很自如的。

网友A:
MM4放置2年以上,一定要按照曲线充电

网友B:
帮顶 实话说,这种变频器还是不用的好

楼主:
谢谢各位啊!我们也作了检测跟充电。只是那个自检这步没作了!
长了不少见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