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1):
西门子S7-300的CPU 317-2DP 的PLC 用CP314模块的RS422连接PC都用什么软件
我在DOS下做
并要通过PC上以太网,
我都需要什么软件

各位大虾请赐教!

楼主:
改不了硬件配置!

网友A:
simatic s7
simatic net

网友B:
S7-300 PLC系统中, 至今没有听说过CP314模板, CP341是点对点高速通讯模板.

请问: 你的PC是用来做 SCADA上位机, 或者是简单的 Protool操作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