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2):
我乳品厂车间小袋机静点大,尤其用塑膜装粉时,粉很多都粘在袋的内辟上用静电消除器不好使,反而更多请指叫。

网友A:
那车间对空气湿度有要求吗?

网友B:
接地系统好不好

网友C:
我想主要是空气湿度小

网友D:
设备接零.既可消除.

网友E: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的问题应该是先解决设备的接地问题,但设备接地后包装袋的问题应该依然存在,记得当时是用了一个类似“梳子”的一个可导电纤维,灌装前在塑料膜上划过的方法解决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F:
包装前的塑料带经过一个接地良好的金属滚轮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是跟空气湿度有关,但不知道标准该是多少?进户线是三相四线制,零地不分,机器外壳直接接零,我想只要重复接地不小于4欧就没问题,关键是小袋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静电怎么消除?用导电纤维有可能行,不知道哪里有卖的。装袋过程中都经过金属包括最后的成型器,但效果不好。

网友G:
关键再湿度

网友H:
其实市面上有一种高压发射装置,如果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是正电荷,你就用负的高压装置,产生负电荷(这个电荷是可以调节的)去中和就可以了,我们在印染厂里曾经使用过,比接地装置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