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2):
一个朋友在作一个75KW的同步发电机控制系统的项目,没做出来,说是怀疑设计的系统不稳定,可能是只关注于功能的实现,却把这个系统搞的不稳定了。我想问的是大家实际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是不是都得考虑这个呢?该怎么去考虑它呢?

网友A:
系统的稳定性是做系统控制的根本,不是考虑不考虑的问题,而是必须优先考虑,否则做出来的就垃圾了。
还有就是关于系统运行中关于稳态稳定性和暂态稳定性的问题也是必需要考虑的。

网友B:
建议你翻一本自控原理的书,任何系统都是以稳定为前提的,系统的性能指标主要由系统的稳定性,快速性等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衡量了一个系统好坏的标准.

楼主:
谢谢各位,以前上课的时候也学过了,只是现在突然开始做项目,不知道如何来应用这些理论。

网友A:
上学时学的东西虽然可能落后了,但基本的理论还是正确的。无论产品怎能么变,其根本的理论基础都是一样的,至少控制理论这几年都没变过,也没有大的改善,变的只是应用的细节而已,而不是象某些人鼓吹那样。
理论是所有应用的基础,如果你学好了理论基础,在应用上你会走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