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2):
我公司使用日立三相隔离变压器,工作都很正常,这几天在巡机时,无意发现隔离变压器的输入电流不平衡,分别为:113A、152A、175A。但隔离变压器输出电流一般在150A左右。隔离变压器的输入为星型接法,输出为三角型接法,零线电流为80A左右,隔离变压器的输出接的是4台变频器,有时会出现电压过低报警。请问各位师傅,隔离变压器是否正常,为何电流相差如此大?谢谢

网友A:
判断变压器是否正常应该在无负荷情况下测量输入电压是否平衡,空载电流是否正常[约5-10A],零序电流是否为零。如果以上正常,在电机运行时用钳形表分别测量各电机三相电流,应该能找出不平衡的那一组。从有欠压情况来看,最大的可能是:某变频器输入缺相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这种情况应在空载的情况下,重复测量输入电压是否平衡。很有可能是电源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C:
好方法       趕緊去量一量  查一查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我在停机时按二楼方法检查,输入变压器的电压为391V  392V  391V,但电流出现怪现象,电流为7.5A 11A 15A,零线电流为15-28A变化,零线电流变换时,三相电流也变化,分别上升4-8A,变压器输出无负载,电流为0,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这是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