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变频器显示UV

楼主(2006-11-22):
安川变频器G7  11KW  上电后显示UV1检查发现继电器线圈没有24V电压,
驱动板上的变压器及周边小件都换过了但没有解决,
请高手指教驱动板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东西没有换对!建议你再找找!

网友B(2008-10-21):
那他有时报UV有是又好了
但是报UV的频率很高    是不停的好  不停的报UV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哪位高手能帮个忙    先在此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