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2):
请问各位同行,我现在用三菱GT-Designer2触摸屏软件编写的程序,不知为何按数据输入时不会弹出数字键盘,导致无法输入数据,急死人了;希望知道朋友跟帖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
用了哪些设置

网友B:
是在触摸屏上无法弹出?

网友C:
我的是F930-GOT,倒是能弹出数字键,但是无法做输入啊

楼主:
我用的是F940-GOT,按数据输入时不会弹出数字键盘,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上的你发给我的程序我试了
是数字输入键太小了,和旁边的按钮靠的太近了
我将其它的移开一些,数字输入键拉大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D(2008-02-20):
好像不行的。
很好。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