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2):
一台新的A970GOT,程序都已经输入,一切正常,现开机显示:“The screen change.(Swithing screen and moving screen.etc.) or alarm flow was detected.Remove your finger from the  display.” 然后没有任何反应,不知是何问题。

楼主:
经销商已将屏带回,经检测说没有问题,但屏的后盖卡槽有撬动的划痕,怀疑是返修屏或翻新的,不知各位有没有方法检测真伪(是否有序列号或防伪码等)。

楼主(2007-01-03):
今天装上试机,运行一小时左右死机,重新启动电源仍然显示:“The screen change.(Swithing screen and moving screen.etc.) or alarm flow was detected.Remove your finger from the  display.”请教各位高人,不知是何故障,经销商说厂家已经检测过没有问题,急呀!!!

楼主:
楼上的,我正急着了,没事别乱回。

网友A:
理论来说是屏的问题,你诫一下用换代用屏。

楼主:
上当了,经销商不是三菱的正规代理,不同意换屏,而且也不能保证不再出现这种故障,已要求公司采购部与经销商协商换屏。大家以后买比较关键的部件还是要到正规的代理商处购买。

网友B:
还是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