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2):
电源自动开关CM1-400L/315A-4P的漏电开关,照明灯具为深照工厂灯GC5-250W,共32盏,带镇流器,照明总开关C60-40A/2P,不带漏电。其他用电设备还未接上。32盏等全开,315A的开关就跳,先开6盏,几分钟之后再开6盏,相同方法知道32盏全开 ,就不会跳。前辈们帮我讨论下,为什么会这样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没人肯帮我吗?

网友A:
同时打开漏电开关跳,我认为是启动电流大引起的,电流通过零线流出,开关动作。可以采用三相电+零线对照明供电,尽量使三相平衡,这样零线上的电流就会减小,开关也就不会动作了。 可能分析有误,尽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时打开漏电开关跳,我认为是启动电流大引起的,电流通过零线流出,开关动作。可以采用三相电+零线对照明供电,尽量使三相平衡,这样零线上的电流就会减小,开关也就不会动作了。 可能分析有误,尽供参考
与零线电流大小是没有关系的!只与流过地线的电流有关!那整流器是否漏电还难说,建议外壳与地绝缘试试看。

网友C:
带镇流器的灯启动电流都很大,待起镇结束后电流恢复到额定电流,这是正常现象。
也有可能是镇流器漏电

网友D:
应该是和选用电源自动开关CM1-400L/315A-4P有关系.照明总开关是C60-40A/2P的都没动作,而漏电开关看却跳闸了.因为电源自动开关是4P的,零线问题就显的很重要了,可以参考3楼的意见.不是特殊场合可以不必要用带漏电保护的.或者换个电源自动开关试看看,也可能是动作太灵敏造成.

楼主:
解决的办法是不是:1,检查镇流器是否漏电,并检查所有接线部位是否有漏电现象。
                          2,将32盏灯平分到3相上,尽量做到三相平衡。
                          3,更换总电源开关。
是这样吗?

网友A:
先做头两步吧,问题解决了就不用换总开关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对我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