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40无法与PC通讯

楼主(2006-11-22):
高手们:由于没有编程电缆按图纸自制了一根;两头都是RS—232九孔,再用只九针的做座子,而线直接从PLC内部引出接到九针座子上,确认无误与PC连上,在“新建”里设置了CPM1A、CPU40、在“SYSMAC WAY”里设置了COM1,然后“PLC”里点击“在线工作”结果提示无法连线,检查*****。
按此连线:PC端:2——————4              PLC端
                        3——————6
                        5——————8、12、14、16
                    4、6                5、7
                    7、8                15、20跨接4.7K电阻
不知是何因?请指教。

网友A:
应该是数据线的故障!!1!

网友B:
呵呵;
CPM2A自带RS232接口;

cpm1a是没有RS232的,只能加CPM1——CIF01通讯模块再连接;
或用CQM1-CIF02电缆来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数据线的故障!!1!
结论下的过早了,同仁也是这接线的!只是用的20针插头,从原理上讲是一样的,他在笔记本电脑上用就可以应用的,我特地用万用表验证过!其差别是他用的是笔记本电脑而我用的是台式机,他可以用的,而我的却不能用,怪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a的有9针的232口, 真高手。
你看清楚了没有阿?是从PLC内部接到外部的RS232九针阴座上的!别取笑人就你懂?

网友D(2007-01-04):
别吵了,谁也好不了多少.是高手请说一下CQM1-CIF02电缆怎么做呀???????

网友C:
我不知道  不过知道的人 一般不会告诉你的。

网友D:
不告诉,我就没办法吗???哈哈

网友B:
呵呵;
1A那个不是RS232接口;

网友D:
兄弟:
        你的图,先试了一下没,我有电害怕,因为我试过一个图了,不行。
但这个图我没试过,请回个贴。

网友E:
我这买过几条,有两种、一种对着这图量了是一样的,另一种里面可能有IC吧,量过没什么结果。

网友E:
还有就是10楼那图是我发错了的

网友F:
圖面當然有!
樓主只是測試;正經點來用;那專用頭還買不到哩。大家別吵了;再吵關帖了。

网友F:
這是CIF-01

网友D:
这样就不好,别人有用的贴马上就删除了,看是谁老子黑了你

网友F:
看是谁老子黑了你
你這人說話挺不客氣!來黑我吧。黑不了我;我拿了你帳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