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信师傅请进

楼主(2006-11-22):
老信师傅:
有个问题请教。用镍铬丝做加热器,电压和丝长度的关系是什么?比如用220V电压加热,用8mm、6mm或其他直径的镍铬丝最小长度是多少?又如用380V、40V或其他数值的电压呢?(交直流有无不同?)
欢迎同行们一起指教

网友A:
不同直径的镍铬丝,每米电阻值是不同的!同时允许的电流值也是不同的!
根据所选工作电压和要求加热功率来选择镍铬丝直径.
再根据工作电压和电流值来确定电阻值;
再根据要求电阻值/每米电阻=镍铬丝长度.
交,直流相同.

楼主:
谢谢老信师傅。拨云见日啊

楼主:
"不同直径的镍铬丝,允许的电流值也是不同的!"
我找不到这个资料,能否提供?

网友A:
有每米电阻值即可.电流是换算出来的.

楼主:
老信师傅:
"有每米电阻值即可.电流是换算出来的."
每米电阻值是有的,但是不能依据每米的电阻值算电流啊。比如已知交流40V电压,6KW功率,求用多大直径的镍铬丝?长度是多少?(各种直径的镍铬丝每米电阻值已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信师傅:
"有每米电阻值即可.电流是换算出来的."
每米电阻值是有的,但是不能依据每米的电阻值算电流啊。比如已知交流40V电压,6KW功率,求用多大直径的镍铬丝?长度是多少?(各种直径的镍铬丝每米电阻值已知)
已知交流40V电压,6KW功率
电流I=6000/40=150A.
电阻值R=V/I=40/150=0.2666666Ω
问:你现在准备用哪种直径的镍铬丝?镍铬丝每米电阻值=?
当然,可以采用多根镍铬丝并联的方式取得合适的阻值.

镍铬丝的电流选取一般取5~8A/mm2.

楼主:
哈哈,我要的就是这个“镍铬丝的电流选取一般取5~8A/mm2.”

网友B:
"已知交流40V电压,6KW功率
电流I=6000/40=150A.
电阻值R=V/I=40/150=0.2666666Ω"
求长度:L=RS/ρ     ρ:电阻率(我没有资料)
求截面:s=(3.14×直径的平方)/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知交流40V电压,6KW功率
 电流I=6000/40=150A.
 电阻值R=V/I=40/150=0.2666666Ω"
求长度:L=RS/ρ     ρ:电阻率(我没有资料)
求截面:s=(3.14×直径的平方)/4

直径的平方?
应该是半径的平方吧?

网友B:
              老信你好!是直径的平方。

网友C:
真是受益非浅!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交流40V电压,6KW功率
 电流I=6000/40=150A.
 电阻值R=V/I=40/150=0.2666666Ω"
求长度:L=RS/ρ     ρ:电阻率(我没有资料)
求截面:s=(3.14×半径的平方)/4

截面为何要除4?“截面”应该指截面积吧?
考虑元件表面负荷没有?
电阻率在电工手册里有。
电工手册里的公式如下:L=P/(10×3.14×d×Psf)  Psf(元件表面负荷,镍铬丝在0.8~2之间),P 功率 ,d 直径。根据这个公式,用直径8mm的丝,结果在11米~29.8米之间。实际上我用9米的丝就能做到6KW的功率,所以请教大家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计算才准确?

网友B:
这是圆截面积的计算公式(别只记一种)。我自已做电热垫、毯,就是用这些公式。用你这公式计算11-29误差也太大了?!我的电工手册是找不到你说的公式。而我的公式,我想是手册的应都可找的到。它是由公式  R=ρ×L/S  演化而来的。我想到了一点,如果要引入表面负荷的话那这个计算的直径是较大的,也就是它要考虑趋肤效应问题。

楼主:
lianwg:
你好
你做电热毯用的是镍铬丝吗?
我用的手册是《新电工手册》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正吾主编  1324页 感觉不好用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手册?
用你的公式算比较接近
我搞错一个概念:你说的是电阻率。我看的是电阻值。

网友B:
用什么材料其实公式都一样,区别的是引入的电阻率是不一样,我用的是漆包线。我的手册可能比你的年纪还大了?因为它跟我有30余载了。

网友D:
根据电压,电流,功率,计算出所需电阻,然后查下材料的电阻率,知道了这个就可以计算出各种材料的电阻了

楼主:
越说我越糊涂了,最好举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