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2):
变频器不启动是的设定频率为什么为0
而启动以后变频器在运行但频率还是0
电机不转

网友A:
参数设的不对;
你用的是哪种变频器?

网友B:
变频器有解除封锁端和频率给定端,你只给了解除封锁信号,没有频率给定信号。你好好看看变频器的说明和图纸

楼主:
我用的是汇川的变频器啊

网友C:
频率给定是怎么设置的,参数是否与你应用的调速方式相付

网友D:
频率源设得不对吧

楼主:
频率源的设置是对的啊
好象没解除封锁指令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