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接地报警

楼主(2006-11-22):
我公司的一台变频器近期经常出现F14报警(接地故障),复位以后运行正常。可今天终于彻底起不来了,我们测了电缆和电机的绝缘都没问题,奇怪的是空载运行没问题,一带负荷就跳,电机15KW,变频器(单佛斯6000)请明白的朋友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检测有问题,这样要打开机器检查以下电流取样是否正常

网友B:
這種情況很有可能是霍爾元件有問題,有條件就更換了看看

              QQ439437134

网友C:
建议将马达线拆掉,单独测试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楼主:
我们现场一共有4台这样的变频器,当对调一台后两条线都没问题了,为了不影响生产没有进行深入地研究,暂时将就着用了。我想一段时间以后这故障还会出现的,只能等他彻底不能用了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