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2):
1 设计要求

某生产过程原先由于采用传统的继电器控制,接线复杂、体积较大、比较笨重、自动化程度不很高、功能不很完善、可靠性也不很高,所以要求改用可编程控制器进行控制。

改进后其生产过程控制流程示意图见图1。图中罐A、罐B的容量相等且为罐C、罐D容量的一半。要求将溶液A和溶液B分别由泵1和泵2加到罐A和罐B中,罐B满后将溶液B加热到60℃,然后用泵3和泵4把罐A和罐B中的溶液全部加入到罐C中以1比1的比例混合,罐C装满后要继续搅拌60秒进行充分的化学反应,然后由泵5把罐C中的成品全部经由过滤器送到成品罐D中,罐D装满后开启泵6把整罐成品全部抽走。接着开始新一周期的循环。
2 对设计任务的分析

2.1先确定PLC所需的I/O个数

根据前述要求可知PC需要以下一些输出端:分别控制6个泵的6个输出端、1个控制加热器的输出端、1个控制搅拌器的输出端,总共需要8个输出端。

PC所需要的输入信号端有:1个能检测是否已加热到60℃的温度传感器,图4中的TE代表温度(Temperature)传感器,每个罐是否已满、已空也需要传感器,图4中的AF、BF、CF、DF分别为四个罐的已满(Full)传感器,AE、BE、CE、DE分别是4个罐的已空(Empty)传感器,这样一共需要9个输入端。经分析可知,在控制过程中,罐D已满传感器DF可以用罐C已空传感器CE代替,因此可以省掉传感器DF,这样只需8个输入端即可。

所以要选用输入点个的数≥8、输出点个数≥8的PLC。

2.2 用户程序储器容量的选择

由以上分析可知,本系统不需模拟量变换及存储,只需要16个开关量控制,因此可按以下公式估算:

存储器字数≥开关量I/O总数*8=16*8=148

网友A:
简单的过程控制,全是开关量的,选用的PLC好像是LG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