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

楼主(2006-11-22):
各位大侠:

      用FX1S晶体管输出型直接控制功率放大器,PLC和功率放大器应如何接线?用的是相对位置控制,如何编程?

      省克油!!!

网友A:
最简单的是先将PLC的脉冲输出点和方向信号接到伺服的接受点上
急停要接好,左右限位、伺服ON先在参数中设为接通

看下手册吧,手册里有接线图的
接好线后还有参数设置等,
要理解那些参数你肯定要去看手册的
不然如果是第一次用不知道有多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