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可远程更新程序的DTU

楼主(2006-11-22):
因为前期使用别家公司的DTU,需要增加新功能或者出现问题后,需要升级程序,每次必须到现场更新程序,非常麻烦,请问哪家公司的DTU可以支持远程更新程序呢?

网友A:
我使用过深圳宏电的DTU,  还有一家是江苏那边的都可以!

网友B:
我也在找

网友C:
只要有具体上位机跟下位机具体 "DTU可以支持远程更新"的协议就可以了解,谁能说一下底层操作-flash 的接口功能,和上位机通信的大致描述?

网友D(2007-01-25):
宏电的DTU有这个功能的,俺用过的,有个小的程序,在配置DTU的时候给定相应的权限就可以了的,有个沈阳办的电话你可以咨询下的:024-62681592 韩。

网友E:
我们在甘肃的电力项目中有用到蓝斯通信的713C DTU,设备安装到现场后,因为临时要求蓝斯增加一个功能,通过远程更新DTU的方式来完成DTU程序的更新,避免人到现场的麻烦,好用,但这功能一般是很少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