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配方疑问

楼主(2006-11-22):
我用的是PROFACE 77R
PLC是CQM1H
能修改配方名称的画面怎么做?

网友A:
help里面的手册里面又实例的
你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USE LS区

教你一个办法: 找你的GP供应商,寻求技术支持; 如果没有满意的技术支持,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C(2007-01-04):
不用GP做,有PLC程式写就好了,不影响通讯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