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3):
我们马上要比赛了,材料的清单是四个交流接触器,两个时间继电器和三个按钮.有谁知道这大概会是什么题目啊?

楼主:
联控?会不会是正反转加星三角或双速啊

网友A:
正反转或星三角等电路及双路自动切换控制.

楼主:
可是他所用的时间继电器好象是断电延时的啊

网友B(2007-02-04):
我来告诉你:是设计一个双速电机加能耗制动的电路,高低速自动切换,制动用时间原则,断电延时。

网友C(2013-07-31):
引用 楼主:
我们马上要比赛了,材料的清单是四个交流接触器,两个时间继电器和三个按钮.有谁知道这大概会是什么题目啊?
我们马上要比赛了,材料的清单是四个交流接触器,两个时间继电器和三个按钮.有谁知道这大概会是什么题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