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3):
我用的是西门子MM430变频器进行控制,参数设定好后,将水泵投入运行,结果出现了故障显示:F0022(功率组件故障)和A0501(电流限幅),而且电机也不能随着压力的变化而变化。停机,将参数复位,甩开负荷,模拟现场情况,频率又能随着信号(4-20mA)的变化而变化了,一切恢复正常!再接上负荷,还是同样的情况。工频系统是用380V进行控制的,且中性线N与PE线是相连的,不知道对变频器有没有影响?

网友A:
N是内部母线直流负极,不能与地线相连.请仔细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