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請教

楼主(2006-11-23):
請問:我的三菱伺服放大器輸入是三相200-230v,輸出是170v,而電机的輸入是118v,不知有沒有錯?哪位朋友告訴我一下,謝了!

网友A:
说下具体型号嘛

楼主:
放大器是MR-J2S-20A,電机是HC-KFS-23B

网友A:
200W的
放大器L1/L2/L3接三相220V的,或L1、L2接单相220V的也可以的
放大器的输出U/V/W接到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因我是第一次用伺服,看到放大器銘牌上輸出電壓與電机上輸入不配,不清楚是不是電机搞錯,請幫忙確認一下,謝謝!

网友A:
MR-J2S-20A,HC-KFS-23B
放大器电机是对应的,直接接就好了

网友B:
编码器脉冲信号直接送给伺服控制器三菱J2行不行

网友A:
编码器脉冲信号送给伺服放大器我没这样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