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3):
我是新手,想用CNT计数器编个让彩灯每隔10秒自动循环的程序,不知怎样编写请求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A:
使用秒脉冲触发计数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秒脉冲触发计数器

网友C:
我这里有个三彩灯循环启动的梯形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三彩灯控制梯形图

楼主:
给发个梯形图 吧

网友D:
LD W0.00
OUT W20.00
SET W0.01
LD W0.01
ANDNOT T0000
TIM 0000 #10
LD W0.01
AND T0000
LD W20.00
CNT 0001 #1
LD W0.01
AND T0000
LD W20.00
CNT 0002 #2
LD W0.01
AND T0000
LD W20.00
CNT 0003 #3
LD W0.01
AND C0001
ANDNOT C0002
ANDNOT C0003
OUT 彩灯1
LD W0.01
AND C0001
AND C0002
ANDNOT C0003
OUT 彩灯2
LD W0.01
AND C0001
AND C0002
AND C0003
OUT 彩灯3
ANDNOT T0002
TIM 0002 #10
LD T0002
OUT W0.00
用cj1m-13指令编写的,自己加个END 梯形图视图里边转化下吧

网友E(2007-01-05):
楼上的程序能运行吗?闭门造车想当然的吧?

用以下的试试吧,严格上程序中的cnt000引用有问题,但此程序中只要你改动1603的引用就可以适用于不用灯数的跑马灯应用。
注:三只灯输出地址为1600、1601、1602

网友F:
楼上的做的作业还可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用SFC指令

网友H:
哈....你们有意思

网友I:
能仿真试试吗?

网友D:
我用的是符号表,彩灯的位置自己输入地址,iton你程序不过如此,不要在这里耀武扬威的,如果人家需要设定延时你有脾气??

网友J:
达人们
我现在想用移位寄存器(SFT)实现,这个可以吗??
帮帮忙!
我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