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3):
我单位用的是和利时的DCS控制系统,最近在分析逻辑的时候,发现HSPID大宏的变量定义中有一个DI的死区设置,请问这个东东该如何设置啊?它的概念是什么意思?

期待高人解答,万分感谢!!

另:有日利及和利时DCS相关资料,想要的请加QQ群:4399083,专门的DCS交流群!

网友A:
死区是指当被控量到达该区域时,系统不做控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避免频繁启停控制机构。

楼主:
谢谢cvlsam的解答!非常感谢!

和利时的HSPID这个大宏,它的变量定义DI就是死区设定,它给出的DI解释为"浮点型;大于等于0(%);调节器类型为普通型,代表输入偏差死区;".
如果设置为5,它意思是不是当偏差不大于等于5%的时候,PID不对此偏差进行计算呢?

网友B:
又学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