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3):
我们公司接了个化工工程,可能是选型没选好,用的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来检测液位.由于是化工容器,生产时容器里面要求是真空,高温,选的仪表液位经常跑,影响生产.开始认为是硅油质量不好,又换成耐高温的,可现在对方生产时,只要一拉到真空状态,液位就开始不准确,液位控制调节阀没法操作.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最好能推荐些不受真空和温度影响的液位测量仪表`
不胜感谢``

网友A:
您可以用E码射频物位计试试,它在高温,强腐蚀,强粘附,高压和真空的环境下测量稳定性较好
北京华毅澳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位于中关村高科技园区, 公司自创立伊始致力于各种压力、流量、温度、湿度、物位、显示、记录、各种分析仪器等自动化仪表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2007拿到台湾NEW-FLOW的总代理权,并与全球多家制造商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网友B:
西门子电容式物位计LC300或LC500效果较好!

网友C:
你测量的介质是什么?仪表的选型最主要的是看被测介质的。一般的介质双法兰都可以满足的,在工艺不稳定时。。。。。

网友D:
被测的温度有多高?

楼主:
检测的介质是甲醇,温度在200度以上,工艺发现调节阀和液位及温度不相一致,当时怀疑是热电阻不准确,结果拿校验仪检测,发现温度正常,才发现是液位不准确

网友E:
你应该参照电厂锅炉液位检测方式,会有收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参照电厂锅炉液位检测方式,会有收获的.

网友G:
真空压力和常规压力是有区别的
模片肯定没有选对

网友H:
用电动浮简液位、界面变送器

网友H:
查看个人资料  有......

就用贵公司的《智能射频物位计》

网友H:
查看个人资料   有点.........

就用贵公司的《智能射频物位计》

这叫什么?

网友I:
我们公司也是生产液位计的。您说的工况应该可以做。我们提供免费资料寄送。您可以参考一下。有需要可与我联系。发邮件给我  zqq2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