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3):
怎么才能把数字输入 1  ,2, 3,设定成固定的频率阿??
我把p0700设成1或2,又把701-703设成了15,把1001-1003设成了相应的固定频率。但是启动后 怎么通过1,2,3数字输入端口并不能改变频率阿。
还请达人指教!!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怎么没说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把数字输入 1  ,2, 3,设定成固定的频率阿??
我把p0700设成1或2,又把701-703设成了15,把1001-1003设成了相应的固定频率。但是启动后 怎么通过1,2,3数字输入端口并不能改变频率阿。
还请达人指教!!
呵呵,就像卡通《蓝精灵》里的笨笨。

给你指条路,在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的网站里,有一个版块叫《网上课堂》,其中通用变频器的栏目下,有这样的应用实例的讲解,可以去看看,还可以下载呢。

我推荐你最好自己看MM4的使用手册,能理解她,好处很多。真的能读懂,会增加趣味性。可以组合不同的控制方案,对应不同的应用场合。很爽。

网友C:
段速,看看数字输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