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06-11-23):
各位大侠,我有一根USB TO RS232转接线,可以跟欧姆龙C系列及西门子S7-200系列通信,但无法与三菱FX系列通信,总是提示无法与PLC通信,请检查与PLC联接,我的COM口设置均为COM1,编程电缆为SC-09,在其他有串口电脑上均可使用,我的操作软件为WINDOWS XP,编程软件为GX本DEVELOPER 7.0,如何解决请求各位大侠.

网友A:
可以试把COM口改为COM2.或换另一电缆试试

网友B(2007-01-03):
好象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我试过n种方法了。请哪位高手帮助解决指教。谢谢!

网友C:
重新装下驱动试试

网友D:
你的COM1是从哪里得知的??通讯口不一定是COM1端口的,单击我的电脑,按右键进入属性菜单,点硬件选项卡,选择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项目,看看到倒是那个端口.如果是COM4那通讯端口就是COM4.

网友E:
换之
工控QQ:
Msn:lhw@bceba.yfy.com

网友F:
更改COM设置试试。我的usb to 232 +s09接三菱FX2的是COM3,usb to 232+232 to 422接富士NB0是COM2!

网友G:
可以用USB-SC/09的电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