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3):
主断路器与各条支路断路器一般通过接线排连接,
但由于电控柜空间不够,能否直接把支路上的断路器
连接到主断路器,即主断路器出线端压接两根电线,可否?
有无标准文件显示这种解法是可以的。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只要把出线端的两根电线的头分别用线鼻子压好再连接到一相即可,注意要拧紧,防止松动过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只要把出线端的两根电线的头分别用线鼻子压好再连接到一相即可,注意要拧紧,防止松动过热。
同意该观点.

网友C:
可以    只要牢固幾綫都行

网友D:
可以,这是电气安装工程的标准中的引文
(4)盘内母线色标均匀完整;二次接线排列整齐,回路编号清晰、齐全,采用标准端子头编号,每个端子螺丝上接线不超过两根。柜(盘)的引入、引出线路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