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3):
(无正文)

网友A:
典型的恒流自动充电电路!
恒流电流:0.6~0.7A.
充电电压:24V.
充电电瓶:24V/6~7Ah.
1,恒流电路:TIP42与基极的两只二极管,发射极的1欧姆电阻组成.
I=(Vb-Vbe)/R=(1.4-0.7)/1=0.7A.Vb=VD1+VD2=0.7+0.7=1.4v
2,充满自停电路:比较器LM339,将24V分压取得的比较基准电压12V与电瓶取得24V电压分压后的12V,进行比较后,驱动小功率三极管9013给TIP42提供偏置电压.
当电瓶电压低于24V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小功率三极管9013导通给TIP42提供偏置电压,TIP42导通,电瓶开始充电.
当电瓶电压高于24V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小功率三极管9013截止,停止给TIP42提供偏置电压,TIP42截止,电瓶停止充电.

网友B:
信师傅果然是高手,佩服!

楼主:
请仔细分析下两个三极管的工作过程,谢谢~两个都是饱和导通吗?

网友C:
看完“老信”的回复,我的心情竟是久久不能平复,正如老子所云:大音希声,大象希形。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缺乏的是什么了,正是“老信”那种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楼主那种对理想的艰苦实践所产生的厚重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仔细分析下两个三极管的工作过程,谢谢~两个都是饱和导通吗?

9013是饱和或截止!
TIP42则工作在线性区和截止区.
但是,你的9013的集电极与TIP42基极间的电阻用10欧姆.可能是标错了?应该是10K.

网友D:
信老师分析的相当好!

楼主:
谢谢信老师的分析~按照您的分析我是这个理解的:

1.电池电压低于24V时,比较电压低于12V,比较器LM339输出高电平,9013饱和导通;这时候TIP42的基极电位Ub=28-1.4=26.6V;发射极电位Ue=28-0.7=27.3V,Ue>Ub,C点电位不会比基极高,所以工作在放大区,电流按照您的方法算出为0.7A,是不是Ic约=Ie?近似恒流?

2.电池电压高于24V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9013截止,这时候TIP42的基极电位变成28V,比E极高所以就截止停止充电了.

我想那个电阻应该是10K,可能是写错了.

请信老师看看我的想法对不对?

楼主:
谢谢信老师~以后有什么问题再问啊~

对了,这个电路能一边使用电池一边让它充电吗?

网友E:
应该不是。

网友F:
很好!佩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信老师~以后有什么问题再问啊~

对了,这个电路能一边使用电池一边让它充电吗?
不推荐这样使用.

楼主:
知道了 ,谢谢信老师~

网友G(2007-02-05):
第一,电阻为10K
第二,电流没这么大,大约0.4安,实测Vbe大于0.7伏.
以上经实测验证

网友H:
那叫个高啊!顶!!!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第一,电阻为10K
第二,电流没这么大,大约0.4安,实测Vbe大于0.7伏.
以上经实测验证

记住,理论分析只要正确,在实测验证接近理论值即可.
由于元器件的离散性,会存在一定偏差的.

网友G:
做模拟改为冲12伏,13.8伏后开始保护

网友I:
真是配服得无体投地.

网友J:
请问为什么vb的电压是1.4v? 为什么等于两个二极管的电压?

网友K:
老信.......啊..........果然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