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3):
断大电后,回原位,2个轴原点跑了。
可能有什么原因呢?请教

网友A:
具体一点,电池如何??

楼主:
电池刚换的,我们也怀疑电池,检查换下的电池 电量还很足。
我们线上10个机械手,其中2个有这种情况。有时候手轮 回原位,2次的位置都不一样

网友B:
你可以重调原点开关.可能是原点漂移了.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443823

网友C:
可能是轴的原点动了吧
用行程开关还是感应的?

网友D:
加工中心电机没有刹车的轴会有原点漂移的现象,回原点的位置是否刚好想差一个螺距?

楼主:
我们的不是加工中心,是零件上下料的机械手。
位置不对的2个轴是一组,1个水平轴W,旋转轴D。2个轴电机都有抱闸
原点挡块是感应式的。
我们位置丢失的时候,手动回原点,自己都找不到原点。还要改窗口值,才能找到。
另个位置也跑的机械手运行时,会无法预期的跑位置。上次撞的时候是 水平轴跑了6mm。

网友E:
你向最简单的方面想
如果还解决不了
联系我
QQ383357304

网友F(2007-02-17):
这件事我遇到过,应该是编码器出了问题,你可以换个编码器试试,看是否还出现。

网友G(2007-04-01):
看看传递部件有没有松动的,回参考点开关有没有活动,如果总是相差一个螺距,可以调整参考点开关的位置,如果不是绝对位置检测,每次上电,应该先执行回参考点操作。

网友H:
检查是否松动,主要检查连轴器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