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3):
我用的富士变频器不能自整定,报警不良自整定(Er7),另空载启动时电机有嘎一声,运行时没有,各参数都调过了,就是无法解决,请前辈们速速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碰到过,解决了,不过时间太久了,忘记那方面问题了。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呵呵,突然发现有手册,故障诊断——输出布线故障,或许要帮助,不是啥致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