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

楼主(2006-11-23):
我厂是啤酒厂,酒机用的是krones的。
用的是以前的老s5 plc,,有一个文本显示器,也就是故障显示屏,有什么故障,然后在显示屏上显示一个error :45,后面是错误内容,但是现在这个显示屏坏了,但是可以根据plc的有8个点的状态可以算出来数字,有没有人会呀?

看电气图上8个点是1 2 4 8 16 32 64 128

网友A(2010-08-29):
二进制转换
你说的那8个数字应该是8位的二进制数字然后转换成十进制就是你的错误代码
剩下的 就是代码所代表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