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变频器控制的逻辑?

楼主(2006-11-23):
变频器什么情况下使用漏型逻辑;
什么情况下使用源型逻辑;
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那位大虾知道请告诉我下。。。。

楼主:
怎么高手全部在后台阿。。

网友A:
我也想弄个明白,学习中

网友B:
就是控制信号线是与+24V短接还是与0V端子短接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