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3):
请教  高手
 公司有一台日本产11KW电机是3相220V的想使用,  我们这里就3相380的电源  需要配怎样的电源变压器 ?  不知道怎么选型?

请教中

网友A:
星型接法不就220V 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星型接法不就220V 吗
说的有理!但与他的电机对应起来的话应该是110V电压。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C:
应该就是星型接法

网友D:
很多电机是星形接法啊

网友E:
如果原电机是角形接法,且所接电源为3相220V,则此处可以改为Y接法,并接到3相380V的电源上;如果原电机为Y形接法,那只有另配变压器。

网友F:
如果原电机是角形接法,且所接电源为3相220V,则此处可以改为Y接法,并接到3相380V的电源上;如果原电机为Y形接法,那只有另配变压器。或者修改电机内部的绕组接头,或者加装变频器。

网友G:
同意6楼的。5楼说话快了,应当说还是能理解的。

网友H:
配降压变压器;

楼主:
谢谢 电机就是三角形接法 只有配变压器 11KW的电机该配多大的变压器呢?

网友I:
用3相降压变压器,干式的

楼主:
该配多大的变压器呢?
 请指教!

网友B:
变压器的输出功率等于或大于电机的功率!

网友J:
同意6楼说法,但不知电机接线抽头是否可以改变,如为内部接线,就有点不太好改了

网友K:
既然是三角接法,就改为星型接法最好了
不然可以加变频器也可以亚

网友L:
铭牌380/220,接法:三角形/星形——————(电源380伏)这时候应该把三相接成星形接法,千万不要接三角形接法要不然要烧电机的,因为偶们工地上刚烧了两个,进口的电机哦,调试的还在现场,真是郁闷。
因为外国用的有110的电源,和我们国家的标准电源220的不一样,这个跟降压启动的道理是一个样子的。至于怎么去算实际的线电压,这个偶弄不太懂了,有点复杂。

网友M:
配变压器或者变频器的话,要花多少银子?
我看,干脆卖掉(没人要的话,拆铜拆铁),添点钱买台380V更好!

网友N:
可以用变频器的。我这里就是这样

网友N:
用变频器啊,我这里就是这样

网友O:
若电机正常运转需要三角形接法,那就需要变压器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多种方法 现已决定购买一台30KVA的降压干式变压器 售价要8600RMB

楼主:
后来日本那边说还要加几台小型电机作辅助所以配的大了点(几台小电机大概总功率10KW)
大家认为这样配够吗?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P:
最安全最可靠的办法还是 加变压器

理由 1 变压器成本低 2 变压器可靠 3 维修量少

网友Q:
我改过这样的电机,电机的接线盒上有接线图的,进口的电机有12根引线,其中就有高压与低压接法,按图接成高压星接就可以了,跟本不用配变压器,浪费钱又多耗变损。

网友R:
要注意频率是否一至具我所知日本的三相电线电为220V,60HZ

网友S:
同意6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