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解释下?

楼主(2006-11-23):
热电阻是3线制接法,采用0-20毫安输入,通过隔离安全栅再到系统显示
,监控显示温度突然上升20多度,持续几分钟后又自己掉下来.
想知道出现这种现象的几种原因.望讲解下!
有劳`

网友A:
要看一下出现这种情况时附近有没有干扰源如电磁干扰,雷电,等.或是系统电源有没有波动较大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表有没有问题,不好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