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3):
保险丝烧毁,焊上新的又烧毁了,看来是某部分短路了,请问有那些可能?这问题很菜,但望得到回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险丝烧毁,焊上新的又烧毁了,看来是某部分短路了,请问有那些可能?这问题很菜,但望得到回复,谢谢!!

我不觉得问题很菜,相反我觉得问题有点复杂!

网友B:
万用表 了量一量 呀! 往后查查 呀!

网友C:
瞎猜,看看热敏电阻或者是电容有短路的吗?
学习``````````

网友D:
先检查整流桥是否有击穿现象?
再检查功率模块是否有击穿?

网友E:
整流块、电容、IGBT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C:
IGBT不会影响启动的吧,我感觉不会,对了实验是不要接炉盘,只要把中间的传感器吧(可能叫这个),接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