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3):
各位
   很不好意思的问一下:数显表和变送器配套按什么原则来配呢

网友A:
信号的接收和输出配套就可以了

网友B:
通常的变送器输出都是直流4--20毫安,所以选择数显表的时候,要选择4--20毫安输入的,只要在数显表内做一些简单的设置就行。

楼主:
如果使用数显表,但是不希望用变送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么?

网友C:
您测量的是什么信号?用的是什么传感器?有的数显表是带变送功能,比如厦门宇电的AI系列仪表。

网友D:
不用变送器用什么测量?

网友E:
请问你测量的是什么?如果是压力变送器的话,可以采用带现场显示和变送输出的数字压力表,如湖南宇航科技生产的CHY-1C压力变送控制器(http://www.yuhang.com.cn/productinfo.asp?ArticleID=9&ty=1)。这样既可以实现现场读数,也可以实现变送输出。

网友F:
根据测量的信号选择变送器,根据变送器的输出信号类型选择数显仪表

网友G:
现在有很多数显表是万能输入,不管是4~20MA,或是电阻,电压信号都可以设置你想要的显示值。

网友H:
我公司生产的数显表有带变送功能的,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szartel.com/
13191008570
哈林天堂

网友I:
只要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数显仪表可以接受就可以了,我公司生产的仪表是万能输入,总公司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有兴趣可以和我们联系免费技术服务热线:800 858 0995
网站:www.yudian.com